今天遇到铁板ga-h61m-s2-b3

楼主(2016-08-07):
ga-h61m-s2-b3 REV1.0,这板子不定时掉电重启,风扇停停转转,忽而显示忽而不显示,各种没规律。常见通病刷BIOS、一些电阻三极管变质都查了,没有问题,最后没着。一些名人也对此板没有办法,截图为证。

现在怀疑南桥H61坏了,这桥发热很大,下图中VCC1_05_PCH对地二极体值18,但是正常显示时1.05V电压是准确的,不知能不能证明PCH坏了。

网友:
只要能正常出1.05V,我认为桥供电这部份是好的,也不能说明桥是坏的

网友:
技嘉H61这故障,我全部让客户换板

网友:
留意  VIN 2 VIN 3 这些电压。。不要专搞桥..

网友:
小小白过来学习下子

xsp1980 -2 小小白话挺多。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碰到一样的问题也是没有修好。最近就碰到3快,都能亮,就是不定时重启,修道怀疑人生了

网友:
我也是 这板子有时修好可就是不定时掉电 我把D8给拆了还是掉 无语了

网友:
技嘉h61做的一批 烂板子   头都大了

网友:
有时候求真相需要很大的耐心和信心加恒心

网友:
需要摸索处理,修好后给个回复,让我也涨知识

网友:
我觉得都是用的环境差灰尘使得电阻变质引起

网友:
技嘉的板子  质量 还是不错的~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用技嘉的~

网友:
互换BIOS先

网友A:
是不是CPU供电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供电的电容有问题?

每天第一次开机显示时间较长,有一二十分钟后掉电。再开机就变成了反复重启偶尔显示几分钟。

网友:
技嘉主板不定时重启 大部是BIOS 但是有个通病很多人都不清楚
至此上个月我修道7片这样的问题,不定时重启  问题在U口后面的小电阻引起不定时重启。

网友:
H61的桥还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手上有料的话可以换一个看看

网友:
修过这样的:三种  1.BIOS问题(刷)2.客户电脑太多灰有小部分的电阻电容腐蚀了(最难修的了,换掉那些电阻电容)3.滤波电容问题(没有波波真心感觉心累,一个个换吧CPU那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片,等着解救 可以亮极 10分钟必掉电,但不是定时
USB _OC  vttpwrgd  VIN 12V  BIOS 都干过了还是 ...

受你的启发,我从废板上拆了5个16V 330UF的固态电容换掉原来的5个16V 270UF固态电容,好像好了,不掉了。另外,用普通16V 470UF电解电容换上去后,不显示,CPU电压不产生,说明对这种电容的要求是很高的,必须是固态电容。

网友:
如果确实好了,就把CPU滤波固态电容全部换掉,以绝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