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70E3 AM3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6-08-07):
有平台复位  CPU复位  PG 全部正常  时钟芯片所有的时钟全部测了  正常  PCIE PCI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打值 FSB  PCI  LPC总线  BIOS 4个线  全部正常  不跑码  测无CE, 所以也不用刷BIOS  请问 还有哪里问题  加焊北桥  帧周期 没有一次跳变  怀疑是U与桥之间或者桥问题 ,请问大神  还有什么思路  除了换桥 换IO 换南桥之类

网友A:
按你描述来说,还有很多的可能的
你也不能排除bios 数据就正确
建议可以先刷下
如果还不正常就检查小电压 以及各关键信号开启跳变

网友:
检查  H_PWRGOO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你描述来说,还有很多的可能的
你也不能排除bios 数据就正确
建议可以先刷下

发出的寻址 根本没到BIOS 根本就没选中他  按照这样说  还有哪些关键信号没有?

网友C:
换时钟芯片  不行就扔

网友:
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我上次也是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出的寻址 根本没到BIOS 根本就没选中他  按照这样说  还有哪些关键信号没有?

备份原来的bios 重新刷个官网的  应该没多少坏处
至于你说的寻址 我总感觉有时测试不到的

网友D:
电压查一下,还有VDD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时钟芯片  不行就扔

时钟芯片的时钟脚都用示波器测过了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查一下,还有VDDA

上真U后  各个电压全部测过了   南北桥的所有供电都测过了 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备份原来的bios 重新刷个官网的  应该没多少坏处
至于你说的寻址 我总感觉有时测试不到的

我是都能测到寻址片选  现在刷了几个BIOS  一点反应都没  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都能测到寻址片选  现在刷了几个BIOS  一点反应都没  还是一样

那你都用示波器都打过所有能打的信号了 bios也刷了
要么是io  要么是桥 要么是某个你忽视的信号或者说小电压
770我前段时间折腾几片技嘉的 还遇到是小信号上面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钟芯片的时钟脚都用示波器测过了  正常

不一定的。换来试试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的。换来试试就知道

换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都用示波器都打过所有能打的信号了 bios也刷了
要么是io  要么是桥 要么是某个你忽视的信号或者说小 ...

额  怀疑U和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