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T-HM V1。0B CPU风扇报错,已修好!

楼主(2016-08-08):
945GCT-HM V1。0B CPU风扇报错,换过风扇、IO无果,老实查电路吧!当查到D40时阻值50欧,换上一个正常了。本来这种板修得没意义了,客户说有很重要的程序在里面,不能换板,呵呵,那就可以挣钱!测量数据看图片,红字故障时量的,绿字正常后量的。

网友:
楼主可以收米了

网友A:
好像没有看到图片什么的
我网络问题?

网友B:
重要程序在里面,难道采用了固件锁定,不能换板

网友:
工业机器用的?

网友:
也上个图片啊

网友C:
最好上个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昨天上传不了,今天补上,可能服务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看到图片什么的
我网络问题?

图片上不上,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风扇反馈电路

网友:
财务机财务机财务机财务机财务机

网友:
再补一次,看看网络给力不!

网友:
看到最后我也没看到图片啊

网友:
发张图片看看

网友:
又得好多米

网友:
红字在哪里?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强烈请求楼主发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强烈请求楼主发图啊

。。。。。。。。。。。

网友:
945GCT-HM V1。0B CPU风扇报错945GCT-HM V1。0B CPU风扇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要程序在里面,难道采用了固件锁定,不能换板

估计楼主是怕换了板,因为硬件改动系统进不去了

网友:
维修没????????????????流程

网友:
图呢在哪里?

网友(2016-09-09):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看到图片什么的
我网络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看到图片什么的
我网络问题?

....................

网友E:
没有看到图啊 楼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看到图啊 楼主

不知道什么情况,传了几次一直传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什么情况,传了几次一直传不上来。

好吧  谢谢你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么

网友:
二极管的问题,细心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多要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上个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修的很精彩  有波     请问  风扇报错会关机掉电么  ?

网友:
我这个这么搞怎么不行

网友:
图片在哪呢?希望放出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