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LA-6751P无集显供电,电流0.8A和1.1A部分经验

楼主(2016-08-08):
1.刷BIOS和ECbios
2.换95831
3.测CPU背面,有两个5脚门电路,U1和U2,测第四脚,U1是1.5V,U2是是1.1V。这两个分别是给CPU的内存模块PG信号和CPU复位(可能理解的不对)。如果电压不对,测是否被拉低,上拉电阻不良,输入信号是否正常,不正常则往前查。
4.内存坏,没碰到过
5.cpu坏,碰到一次
6.95831 1-7脚有断线,碰到一次

网友:
这板的修复率非常高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表示没看懂楼主的意思0.8A和1.1A是指这两个故障的部分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