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师傅: 这种情况换液晶电视上的MAX电源管理芯片有用吗?

楼主(2016-08-08):
一个长虹的电视,我修了好久修不起来,现在准备去定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换下,还是上论坛问问大家,管用不管用的 ,液晶屏上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你先跟显示器维修方案一样啊 万用板点屏看看啊   我感觉你这像屏坏

网友:
扯那 这跟电源管理芯片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多大尺寸的!先看看逻辑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尺寸的!先看看逻辑版吧!

逻辑板换了两块了,没用

网友:
楼主说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在什么板上?

网友:
不关系,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维修是这样,看图是屏问题,但故障点都没找到,盲目的换,怕不解决问题。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在试试

网友:
灯管有没有测试过?怎么暗暗的?

网友:
你这应该不是芯片问题吧   屏本身跟屏线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觉得是这个问题就定一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