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M REV:2.01G 跑马1d

楼主(2016-08-08):
主板:asus P7H55-M REV:2.01G
故障:跳一个马然后1d 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
故障来看像内存,经检测内存供电总线都正常,来论坛查证大神说跑1d是总线有问题,那就有思路了 ,下电路图,测S_SMBCLK_VSB信号, 图纸经测唯独时钟芯片触此信号电压偏低,和其他点不通,飞线解决,跑马亮机,到此维修结束。感谢论坛大神的思路。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见  一般都是内存总线

网友:
内存总线经常有问题的

网友A:
不用说了,要我就直接刷BIOS,感谢楼主,让我保住5分了

网友B:
楼主没走弯路 鼓励一下

网友:
内存工作总线断线了

网友:
楼主有点位吗,上传一个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走弯路 鼓励一下

请问一下,S_SMBCLK_MAIN 是内存时钟吧,CLK_VSB这算是时钟总线吗,是从时钟46脚发出来的,看了点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S_SMBCLK_MAIN 是内存时钟吧,CLK_VSB这算是时钟总线吗,是从时钟46脚发出来的,看了点位。

这个不是时钟,这两个信号统称为系统管理总线,是桥芯片管理内存,时钟,有些还有IO的,因为时钟这边的系统管理总线有断线,所以楼主在内存上测试的时候就没有发现,这几条线都是并联的,如果不发生断线的话,哪一条线出了问题都要将其它几个的电压拉低,都是由桥统计管理的

网友:
学习一下前辈经验,我有个华硕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S_SMBCLK_MAIN 是内存时钟吧,CLK_VSB这算是时钟总线吗,是从时钟46脚发出来的,看了点位。

总线    一个时钟一个数据为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时钟,这两个信号统称为系统管理总线,是桥芯片管理内存,时钟,有些还有IO的,因为时钟这边的系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时钟,这两个信号统称为系统管理总线,是桥芯片管理内存,时钟,有些还有IO的,因为时钟这边的系 ...

好的,谢谢您的回答,理清了我的思路。还有问题想问,3代内存238 118为两条系统管理总线,一条是时钟,一条是数据;点位中标识为S_SMBCLK_MAIN还有S_SMBDATA_MAIN ,这个您解释过了,我明白了;那CLK_VSB没理解,也是由桥管理内存的总线吗,亲

网友:
内存管理总线的时钟信号断线?

网友:
总线时钟断线的。这个不错要是没点位图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说了,要我就直接刷BIOS,感谢楼主,让我保住5分了

兄弟你太逗了

网友:
过程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E:
看起来简单,查起来不一定。我接过但没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简单,查起来不一定。我接过但没修出来

刚刚修我情况也和你一样时间长了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