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 usb电涌问题

楼主(2016-08-08):
来了块戴尔MIH61R,H61平台。单插鼠标一时没发现问题,插上键盘就跳出电涌。USB各脚打阻值正常,这板子其他功能都正常 ,就是南桥没散热,手摸比较烫。不想换南桥,加焊有用吗。还是先看看usb供电芯片是否正常

放大镜左看右看总算确定是P5003QVG,网上查pdf,定义如下:

芯片1脚连ATX红5v,D1 D2 连usb口,似乎芯片也正常,若要换有那些芯片可替换。

我是不是可以吹下芯片,短接S1到D1 D2,这样处理USB_OC#电涌报警还会出来吗

网友A:
是不是过流检测报警,不知道置高这个信号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过流检测报警,不知道置高这个信号会怎么样

没图,这个信号不好找

网友:
感觉应该不行

网友:
OC#   没图  不好找!

网友:
不要  芯片   5VS  加个电阻  直连试试!

网友:
可以这样做,只能保证USB_OC#为高就行了,不要为低

网友:
还是按原电路修好吧   改电路 不稳定因素多

网友:
加焊USB供电芯片,把3个16v  220uf滤波电容换成470uf,问题似乎坚决了,挂了3小时没电涌报警

只是风扇狂转,噪音巨大,官网刷了bios,重启后好安静

网友:
报错是因为USB——oc#不对吧

网友:
USB——oc#  检测电阻网络  桥  当然给usb的供电网络电压带负载能力不对
应该是这三处吧

网友:
虽然解决了,但我还是不太懂

网友:
那就检查USb过流信号吧,有可能是电阻变值等问题

网友:
应按电路正常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