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长昇电源无5V SB

楼主(2016-08-08):
保险完好

大电容未鼓包

后级主输出电容未鼓包漏液

后级采用7500+339

两只推动管的平衡电阻外皮炸掉

对比相同电源 平衡电阻为1K

辅助部分的一只电阻外皮烧黑

对比相同电源 尖峰吸收电路电阻为68K

辅助部分 PCB 烤变色

测试220V 输入对地正常

两只主开关管 对地正常

辅助开关管对地正常

7500 8 11 脚对地正常

打各路输出对地

3.3v

5v

12v

5vSB 对地有点高 正常几十

PG

-12v

PSON

电容和电阻烧坏

相同电源对比 烧掉的电阻为10欧 和电容103

辅助开关管2N60 主开关管13007

5v SB 一只滤波电容鼓包

扫荡初级主开关管部分和辅助部分 正常
更换损坏的电阻  电容
上保险 灯泡常亮 看来有严重短路
还得继续查初级

网友:
楼主继续啊,等你结果

网友A:
楼主厉害,图也清晰

网友B:
弱弱问一下撸主
把辅助变压器拆掉
灯泡会亮吗?

网友C:
一个这个电源多少钱二手 有必要花时间修吗   10快钱一个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图也清晰

按也是新手 没事练手 学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下撸主
把辅助变压器拆掉
灯泡会亮吗?

拆掉 辅助变压器不亮 一闪就灭
难道是辅助 变压器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这个电源多少钱二手 有必要花时间修吗   10快钱一个 呵呵

没事拿来练手的 学习下技术的

网友E:
有图没真像,最后没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拆掉 辅助变压器不亮 一闪就灭
难道是辅助 变压器短路了

检查下 尖锋回路,
再拆下5vbsb的整流管
同时也拆下到494到12脚的整流管(以防止烧芯片)
再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没真像,最后没修好?

是的 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 尖锋回路,
再拆下5vbsb的整流管
同时也拆下到494到12脚的整流管(以防止烧芯片)

查尖峰吸收部分
D22 D21
试下看看

网友F:
代价太大了   买个二手的才10块  没必要去研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代价太大了   买个二手的才10块  没必要去研究了吧

没事 练练手的

网友D:
把辅助部分 拆了个遍

找相同的电源 辅助部分 所有元件 拆到坏电源上边
还是灯泡常亮

这个电源 修不好了
只能做料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辅助部分 拆了个遍

撸主 继续努力阿 可能pc板那里短路了
检测一下
既然拆了辅变不亮灯 应该还是有戏的
拆一个元件就通一次电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撸主 继续努力阿 可能pc板那里短路了
检测一下
既然拆了辅变不亮灯 应该还是有戏的

能换的 全换了
从相同的好的电源 辅助初级拆了遍 换上去都不行
没接辅助变压器 是因为没回路了
实在没头绪了 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换的 全换了
从相同的好的电源 辅助初级拆了遍 换上去都不行
没接辅助变压器 是因为没回路了

我的贴子还等你回回复
你比较有经验 帮忙看一下
换上a1015 发热很利害
会自动停止输出
是不是对a1015有功率有要求
但我看淘宝都差不多阿
不会区分
我换上的是gr331 个头比原来少一点呢

网友G:
这也能修出来,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也能修出来, 不错。

没事 就练练手啊

网友:
我去玩呢  没结果  呵呵

网友H:
修一个电源费这么大功夫 得不偿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一个电源费这么大功夫 得不偿失啊

没事 练手的啊
技术不到位 实在修不好 就不修了

网友:
牛气冲天,学习了。

网友I:
修这样电源不需要费这么多精力

网友J:
修好了你敢用吗?炼炼手学习一下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这样电源不需要费这么多精力

闲来没事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好了你敢用吗?炼炼手学习一下可行!

按都是给同行 换坏电源了
有时候 也卖给客户 30 1个

网友K:
代价太大了 没必要 买个电源又那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代价太大了 没必要 买个电源又那么便宜

便宜的 都是杂牌不好的
修杂牌 练手的 以后遇到品牌就可以修了

网友L:
我早两年修的一个长城电源(老妈机子上用的)开机啸叫,寒毛直竖哇,立马关了。最后换了好几个元件,1W4735A稳压管,431稳压,421光耦也就是现在常用的817,
你的图不行只能做参考,特别是稳压二级管的值是错的,我只接触过5.1V和5.6V这2种规格的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早两年修的一个长城电源(老妈机子上用的)开机啸叫,寒毛直竖哇,立马关了。最后换了好几个元件,1W4735 ...

这图就是参考啊
看来你是个高手啊

网友M:
这个需要示波器检测导通角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需要示波器检测导通角度的

是的 有示波器 测8 11 脚的波形 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能换的 全换了
从相同的好的电源 辅助初级拆了遍 换上去都不行
没接辅助变压器 是因为没回路了

我这里也有一块杂种电源,能换的都换了,就差辅助变压器了没换了,因为没这个型号的变压器,
光烧开关管和稳压二极管,烧了十几个了,没元件了,不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我这里也有一块杂种电源,能换的都换了,就差辅助变压器了没换了,因为没这个型号的变压器,
光烧开关管 ...

烧了 十几个呀
杂牌就不划算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烧了 十几个呀
杂牌就不划算了

没事修着玩呢,主要是想弄清楚究竟是哪的原因,只烧开关管和稳压二极管,怀疑是变压器的问题,但手边没有那个型号的变压器,针脚位置都不对,本来想把变压器给拆开看看,但想着拆开后什么也发现不了,那种漆包线的皮一般比较厚,也不容易出现匝间短路,磁芯看着也很结实,不像损坏。等会回收集到同型号的电源把辅助变压器试一下好坏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没事修着玩呢,主要是想弄清楚究竟是哪的原因,只烧开关管和稳压二极管,怀疑是变压器的问题,但手边没有 ...

是的 还是料板多点 比较好测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是的 还是料板多点 比较好测试

用三极管驱动的变压器不知换上行不行,关键是引脚位置都不一样,还得把线引出来,又怕把同名端给弄错,没敢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用三极管驱动的变压器不知换上行不行,关键是引脚位置都不一样,还得把线引出来,又怕把同名端给弄错,没 ...

不一样的 里边绕组 粗细 圈数

网友O(2016-09-10):
我觉得练手还是要用航嘉之类大牌,这个红日长昇的我也卖过一部分,垃圾得很,小作坊的产品都一切为了省成本,好多地方都有改动,不过大方向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觉得练手还是要用航嘉之类大牌,这个红日长昇的我也卖过一部分,垃圾得很,小作坊的产品都一切为了省成本 ...

杂牌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