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维修,苹果6 不开机,PP VCC MAIN接地短路,开机脚只有1.2V电压

楼主(2016-08-08):
上回帖子发布的时候  ,换了 新买的电源IC,但是输出的 开机脚电压 不够1.75-1.8V,无法触发开机,电流没反应,
今天从别的 板子上拆了一个 电源IC, 测量开机脚1V8 正常了, 然后准备开机脚接地尝试开机,
新问题又来了, 开机脚一触发,电流直接升到200MA ,没有停顿,直接就掉回0 MA    ,然后就没反应,再次触发 也是 这样电流,

这个开机电流应该是偏大了,是不是哪个地方还有短路?   有没有师傅 指点思路~开机脚接地,下一步就是电源输出10路供电,虽然供电测不到,但是我测试了这10路的阻值,也都有,没有短路情况,

第一组供电PP CPU      阻值测得 89-95之间 ,万能表偶尔蜂鸣会响一下
第二组供电PP GPU      阻值85
第三组供电PP VAR SOC  阻值342
第四组供电PP1V8 SDRAM    阻值270
第五组供电PP1V2 SDRAM    阻值245
第六组供电PP0V95 FIXED SOC 阻值152
第七组供电PP1V8        阻值264
第八组供电PP1V8 ALWAYS 阻值290
第九组供电PP1V2        阻值240
第十组供电3V0 NAND     阻值350

请师傅指点下思路

网友:
多次换料的板子不好修了,说不定是别的地方被你吹挂了

网友:
电流直接上200MA啊,是不是还有哪地方微短,保护了。

网友:
PP_CPU组值太低了

网友:
买一个  新的电源管理芯片吧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啊

网友:
估计是电源附近的微短啊、

网友:
除了这10供电外,在看看别的供电有没短路

网友:
开机这么大的电流,肯定是负载有短路情况

网友:
200毫安之后,能不能开机。归零说明没问题了哦。200是别处漏电

网友:
用电源一组一组加电压试。

网友:
找苹果维修大神来指点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呀

网友:
点击这条短路线路,重点查几个耗电比较大的芯片,一般都是旁边的保护电容击穿导致        我修过一个L1401旁边的电容击穿导致

网友:
楼主
有结果了吗?

网友:
什么时候出第四回修啊

网友:
学习学习,资料收藏了。多谢。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