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8-08):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50-70的机器,板号NM-271,CPU供电的上管19v电容附近击穿,进水导致!清理后,上电测试出去CPU电感没有电压,所有的电感都有电压,电流到0.2左右,就是不出CPU供电,测CPU供电芯片ncp81101的条件 28脚vcc有5v供电,1脚无电压,1脚受控于cpu_vr_on信号,此信号来自板载CPU,刷bios也一样,但是拆掉bios,测1脚有1.05电压,第一次修板载CPU的机器,还在研究。。。。。有维修过的指点一下!!!!

刚测发现7脚无19v    断线了,但是还是没有CPU供电,1脚的开启信号,如果拆掉bios就有1.05v,还在研究时序。。。。。

附加:谢谢各位,机器已经修出来了,还是CPU供电芯片哪里的问题,7脚19v断线。。。15脚5v也断线了,飞线过去就正常。。。。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板载的U是容易坏的,很麻烦

网友:
追一下cpu_vr_on,1.05电压可能来自ec_vr_on吧,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新机器越来越难修……

网友:
cpu供电电容击穿 估计cpu也坏了

网友:
为什么现在CPU都板载了?节约成本??为了轻薄?

网友:
越来越难修了啊!~

网友:
顶一下赚点下载分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其他条件都要仔细看的。。 有供电不正常 就不会出开启

网友:
转换电压。。。小电压之类的。。

网友:
这机器难修啊

网友:
不出电压还好办,,就怕出了不显,,,

网友:
不出什么电压

网友:
烧糊就直接换板吧

网友:
换一个Bi0s试试看

网友:
进水有断线吧

网友:
供电芯片的几组供电要先测,再看开启信号

网友:
PCH坏了也可能不出CPU供电

网友:
四代的板吧,,cpu坏了没的搞

网友:
不用说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