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 8M BIOS 百分百亮机 有图有真相 备份的

楼主(2016-08-08):
我机器是开机掉电 电流上到0.5就掉下来了 不插内存有报警 最后是显卡供电有短路,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坏了,BIOS 是备份的

E450C BEI.rar

网友:
最好标上显卡型号和显存

网友:
大力支持,好像是通病了

网友(2016-09-17):
是那个电容啊!楼主可以注明下吗?

网友:
我有一台是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进系统就掉,有时能用一个多小时才掉电。

网友:
上传资料能有多详细就多详细,太多帖都一样,不知哪个是好的。有些机器单bios有些双bios,最好打包一起。

网友:
有修到,用 3分钟掉电的吗?

网友(2016-10-27):
有下的吗  BIOS 好使吗  开机慢不

网友A:
我手上一台 装系统装到一半就掉电  刷过BIOS 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从哪下手上

网友:
恩,对的,三个电容,中间个短了。

网友(2016-12-03):
有图片吗?板子上哪个位置

网友:
求图啊,我的是开机进系统后两分钟左右掉电

网友(2017-01-09):
主板号写清楚点才不会浪费分来下载呀!

网友(2017-02-20):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一台 装系统装到一半就掉电  刷过BIOS 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从哪下手上

通病相连啊 。。

网友:
我有一台是开机不定时掉电

网友:
BIOS可以亮机,但是开机慢

网友(2017-05-05):
我的 开机灰屏  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9-05-27):
楼主我的E450C  不插内存 电流 0.50  不掉电   插上内存0.62左右 直接掉电 你说的是那个电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