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笔记本使用一段时间断电,烧隔离管,烧CPU_CORE上管

楼主(2016-08-08):
求助,Y560开机大电流,隔离管烧穿,CPU_CORE上管烧穿,CPU背面NEC大电容烧穿,更换隔离管,CPU_CORE上下管,NEC改6个330电容,使用1-2天再次烧穿,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像你这样修,天天得返了,你就换上下管,当然要返啦,要把芯片也换掉,再用示波器打波形,上次我修到了

网友:
上管S极波形

CPU_CORE波形

网友:
这波形正常吗

网友:
最好把芯片一起换了,还要检测一下芯片到上下管是否接触不良也可以导致

网友:
x芯片和 场馆一起换掉

网友:
还有激放。。也一并换掉。

网友:
把芯片也换掉先

网友:
这是更换芯片,上下管后的波形

网友:
还有激放。。也一并换掉。

          激放  是什么

网友:
三光政策,IC管子,驱动IC(如果有的话),一起换掉再说。

网友:
这种最好是把上下管和管理芯片一起换掉。要不然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