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8-08):
            故障机器:SONY
                    型号:PCG-3G1T
                    维修故障:无3V5V待机

                      泸州的天气真是不得了,热得不要不要的。快下班了   客户拿了一台索尼机器来说是不开机,插上电源待机0.000,果断拆机,先看看主板 看着挺新不是二修机,先习惯性的放放电,万一运气好呢,再插上电源还是一个鸟样,拿到表笔就是一顿乱戳,各电感阻值都正常,插上电源打公共端有19V说明过了隔离就是无待机,找到图纸再找到待机芯片,测各个条件       都正常,看来就差开启了,测得14脚5ven为0V,这肯定不正常啊,    沿着14脚下来查找是由VIN_PROTECT#过来的沿着继续往后面追是由   U51发出,看来要想U51发出这个信号必须满足这个芯片的条件,测得VCC3脚有5V,4脚EN为0.6几这肯定不够啊,19V经过200K和24K电阻分压最少都有2.7几的电压,开始以为是C734电容将电压拉低,取下C734还是一样,经过仔细观察发现U51的4脚有腐蚀现象,二话没说直接取下U51再区测4脚有1.9几的电压,这个电压已经足够开启了,这芯片不好找所以直接一根线从3脚飞到1脚,插上电源按下开关电流哗哗就上去了。    此图为飞线图和坏芯片图。   最好附上亮机图,此机修复。

                     最后在这里祝奥运会成功举办,也祝中国的体育健儿些加油。

网友A:
不错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看你们贴我就有长进

网友B:
sony机器,越来越少了。

网友:
修的少。楼主好手段。

网友:
膜拜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ny机器,越来越少了。

   的确  貌似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分析的很透彻

   还需努力哦    还差得远

网友C:
索尼这种现象一般是没过隔保,楼主运气不好啊,运气好放个电就好了

网友:
有单独的复位芯片,改一下也一样的

网友:
思路很好,写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索尼这种现象一般是没过隔保,楼主运气不好啊,运气好放个电就好了

是啊  像这种不通电或者不触发的机器我都是先放放电

网友D: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SONY 的保护电路 很难呀

网友:
楼主内功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有  加QQ  1179943020

网友:
放电可以好好多机子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学习

网友:
我也是泸州的,哥们在电脑城开店吗?

网友:
思路不错,分析的不错,楼主功底很好啊

网友:
各电感阻值都正常

网友:
高手在人间哦

网友:
很直接很暴力,修好就行

网友:
都是大师 路过学习

网友:
给你加分
薄荷本心凉i
感谢感谢@@@@
详情

网友:
很详细 看帖多也是学习 各种咱们没遇到的疑难症都可以在这里学习到 不错 分析很好

网友:
你所说的就是开启信号被拉低的呗 ,分析的很细致 顶起

网友:
开启信号被拉低了。。。楼主大师

网友:
思维可以 加油

网友:
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断线,难能可贵!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对了 这机器修过很19V不过的 我都是直接飞线搞定的

网友:
索尼的机器现在已经停产了,再修修要没了,楼主思路不错。分析到位,顺理成章的修好
薄荷本心凉i
是啊 索尼都停产了
详情

网友:
楼主 下次来点图纸好的bios啊 现在sony 要绝种了
薄荷本心凉i
嗯 下次一定记得
详情

网友:
讲解搭配图纸,止痒能看得很明白。谢谢楼主。

网友:
好像是MBX196吧 头几天一个SB商家拿了台来 南桥坏了 直接告诉我客户只出一百多 看我多少可以修 我修你妈B 滚 直接动手脚 再也不要想修好了 看到这个机器就来气

网友:
小弟又学习到了

网友:
像这个种的故障也是蛮好查的

网友:
基本上见不到索尼了

网友:
会电路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4脚电压不正常为啥是飞3脚和1脚呢...

因为这个芯片不好找啊  4脚是开启  3脚是供电1脚是输出   直接从1脚飞3脚就搞定了呗

网友:
楼主内力深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