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1465 820-3435-b

楼主(2016-08-08):
机器是正常可以亮机 就是雷电接口不能用 客户要使用雷电接口外接显示器 买了一个雷电接口转vga的接头 插在机器上面 接外接显示器的时候内屏会黑一下 外接没有任何显示  供电3.3v正常 献上点位图纸

网友:
急救 很少修苹果 都不知道上面那些英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
苹果的机器更少修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把芯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