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3开机跑码掉电重启后跑01,复位灯闪修复,通病

楼主(2016-08-08):
华硕F1A55-M LX3,触发跑码掉电重启后跑01,复位灯闪,更换桥与IO旁边的822故障依旧,手上有同型号几片板都是同一故障,最后发现IO的52脚为12V的电压检测脚,测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偏高,正常电压为2V,直接更换10K与2K的电阻分压后故障排除,还有一片插电源自动上电不跑码,短接下开机针跑码的为IO坏,直接更换IO故障排除

网友:
小io也有存货啊

网友:
现在这种华硕的板子  坏的很多啊   多数都是822

网友:
修到华硕的板了都是换822排阻解决,换IO的很少

网友(2016-09-11):
华硕也有这个VIN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