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R (A40J)

楼主(2016-08-08):
             2016年6月29日,楼里同行送修一台华硕a60j,让小弟接机测试,按开关触发,电流1.05往上0.1加,屏不显,来让小弟拆机,心想这个ASUS的机器BIOS都爱坏,刷个bIOS坐等收钱,让小弟拆机,在基地下载了个BIOS刷上还是一样,但是再按开关的时候竟然不受控,按关机也不关机,第一下插入电流表可跳变到1.05第二次再插入电流0.19,这个不短路么,我去就让小弟拆个机不会也搞坏吧,他只是把小板充电口和大反拆开,我想是不是没安好,我自己又重新安装了一下,还是一样,这下操蛋了,拿来故障没修好,又给赠添故障,没办法修吧,少赚总比赔钱好,有进机器插入电流表没有待机,先简后难,显19V VIN 有19V进电,先换个口测试,换过故障一样,再测开关有无跳变3.3,按开关也有跳变,有也换掉,故障还是一样,老实修吧测3V 5V 电感对阻值都正常,我自己有个习惯,如果不开机的,我喜欢用万用表表笔针滑动EC一圈,我去滑动一圈之后尽然开机了,但是还是不显,我电路基础一般,也是和师父还有平时看看饼哥和迅维笔记本老师的视频屏,自己学习,在基地找到IT8570E 的数剧手册,似懂非懂的的看了一通,心想师父以前告诉过我有的屏不亮不只是升压或者高压和屏屏线的问题也有可能EC坏,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在淘宝朝城家订了两片Ec,等了好久才到,到之后马上换掉,还是不亮?我晕这不陪死我么,但是看电流都跳变到1.54 应该亮机了,不能是屏坏了吧,找个旧屏测试故障依旧,让小弟拿来显示器外接外接之后显示器显示超频,会不不会是起如屏幕范围,换个分辨率高的显示器还是一样,好拿个外接键盘看NUCMLOCK键亮不亮如果亮代表机器已经显示,如果不亮那就是没显示,NUCmlock亮,这已经亮机了为什么屏不亮啊,好安上硬盘插上音箱听听有没有有WINDOS声音,意然有声,我去不会吧,屏屏线我都换过了还是不亮?想来想去是不是我没焊好EC再焊一下,还是不行,没什么头绪了,当时就感觉就是这个EC是坏的不管了换了另一个EC,屏成功点亮,我去,被坑了,有一个片是坏的,我也不知道我修的机器为什么EC都爱坏、。很晕啊。在此奉献点位和纯ME的BIOS K42JR 板号4.1  8显存 AMD独显

网友A: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有时候拆装机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asus 的PDF很难找基本没有

网友B:
看半天还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半天还是EC的问题

嗯,最近EC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