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am 跑c1

楼主(2016-08-08):
跑内存针脚
118,238  1.5v
236  3.3v
1,67 0.75v
120,240 0.75v
51,170,197 1.5v
63,64,184,185就奇怪了,63,184 0.9v ,64,185 1.5v
正常吗?还有63 64 184 185的针脚是不是直通芯片的,我在附近的原件都没找到相通的原件

网友A:
118.238脚电压1.5v低了,正常应该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8.238脚电压1.5v低了,正常应该3.3v

118.238 电压3.25v,打错了!63 64 184 185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c1 先拆com口芯片在说

网友:
你说的那。几个叫是什么作用的  截个图上来啊

网友:
拆外设看看 看看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