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能帮分析一下Y400(LA-8691P)EC的供电和复位以及待机电压+3VALWP的产生条件

楼主(2016-08-08):
大神们能帮分析一下Y400(LA-8691P)EC的供电和复位以及待机电压+3VALWP,+5VALWP的产生条件吗?我在分析这个图纸上出现了死角,分析不明白。我的分析是这样的,以住EC的供电都是由待机芯片产生的一个线性3V(+3VLP)提供的,这个电压在公共点正常后就由待机芯片自动产生,同时经过电阻限流电容延时产生EC的复位,EC在供电复位就位后开始读取BIOS程序,程序正常后发出EC_ON打开+3VALWP和+5VALWP给PCH提供待机电压。而在此机器中EC的供电和复位居然是+3VALWP,那么EC在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打开这个电压呢?现在EC连一个供电也没有,怎么能发出EC_ON ,再说也很矛盾,EC的待机供电居然是自己开启来给自己供电,不和逻辑。所以发个求救帖子请哪位大神指点,这EC内带程序的,它想正常读程序的话至少要有供电和复位正常才可以的吧。

网友A:
要想RT8205产生+3VALWP,供电要正常,开启悬空,PQ12A和PQ12B要截止PQ13就要导通,EC_ON没来之前VS是高电平

看VS的来源,适配器模式下是通过VIN过二极管和电阻产生的,BATT模式下PQ1要导通,PQ1是P管要导通G极要为低51_ON#要为低

51_ON#要为低看下图EC_ON为高导通Q153,还有按开关一样拉低51_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想RT8205产生+3VALWP,供电要正常,开启悬空,PQ12A和PQ12B要截止PQ13就要导通,EC_ON没来之前VS是高电平 ...

谢谢,您的意思是如果电路正常+3VALWP应该在EC_ON来之前就产生了,可以说是一插上电源这个电压就有了。对吗

H55
H55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3V很重要

网友:
看你们分析电路就是高手哇

网友A:
一插适配器+3valwp就应该有,用电池要按开关才有

网友:
是那样吗
.....

网友:
EC_ON一般是靠最初的微弱供电支撑的,比如RTC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意思是如果电路正常+3VALWP应该在EC_ON来之前就产生了,可以说是一插上电源这个电压就有了。对 ...

如果适配器模式下,这个电压是自动产生的,如果是电池模式下就要按了开关以后再产生

网友:
EC工作条件 VIN、 ACIN、EC_RST 、LID、CLK、BIOS

网友:
不懂,坐等大神分析

网友:
不错等高手解决

网友:
基地貌似讲过

网友:
你这款待机芯片的线性3V  5V 都没有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意思是如果电路正常+3VALWP应该在EC_ON来之前就产生了,可以说是一插上电源这个电压就有了。对 ...

现在的某些新款机器 为了节能,,, 一般电池模式 要按开关 才有  3V 5V , 充电器模式 检查有 ACIN ,自动出 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意思是如果电路正常+3VALWP应该在EC_ON来之前就产生了,可以说是一插上电源这个电压就有了。对 ...

2楼 结合图纸说得很清楚,

网友:
楼主可以再分析这张LA-7912P22  E1-531的待机部分,和你这款有异曲同工之妙!补充一下PR100实物有装

网友:
这个地方你纠结了

网友:
适配器模式下就有待机35v吧,51_on这个信号应该是在电池模式下的信号,就是开关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插适配器+3valwp就应该有,用电池要按开关才有

谢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适配器模式下,这个电压是自动产生的,如果是电池模式下就要按了开关以后再产生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ACIN是你插上适配器的情况通过两个管子,给隔离管一个低电平。导通出VIN,同时待机新自己线性出3V或5V。有的机子是先3V后出5V。EC待机也是线性出来。等待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