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

楼主(2016-08-08):
接到一台联想g500  跑马不显   刷了BIOS后 成功点亮  进系统不认显卡  恢复BIOS后  又不显示了 ,奇葩的机器

网友:
求助中。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查查显卡条件吧

网友:
路过,没见进,楼主修好后记得分享。

网友:
找个原厂bios刷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 独立的坏了啊

网友:
双显卡的机器吗?

网友(2016-09-10):
手里有个一样的机器,正在考虑要不要搞显卡,楼主高好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