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TWDMB6F0主板短路 换完南桥加点掉电

楼主(2016-08-08):
DA0TWDMB6F0加点掉电
掉电

网友:
您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还有短路啊

网友:
是不是还有短路啊。

网友A:
掉电会自动再起来么?
星晟--张
还会再从启 CPU集显电压出不来 芯片是5911 2脚2.05v我波形 3脚5v 。 BIOS刷了 南桥确定是全新的不是翻新 或打磨的芯片 CPU供电是6132B 5脚 7脚有波形
详情

网友:
换了桥 之后刷 原始BIOS 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会自动再起来么?
还会再从启 CPU集显电压出不来
芯片是5911 2脚2.05v我波形 3脚5v 。
BIOS刷了 南桥确定是全新的不是翻新 或打磨的芯片
CPU供电是6132B 5脚 7脚有波形

网友:
我主要是想问问是不是通病 谁修过同样机器故障。 这个主板
版号 DA0TWDMB6F0 和
版号是JW3的神州K480是一样的主板

网友:
换了南桥,要刷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