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lx3 plus功能故障-后置USB不能用

楼主(2016-08-08):
一块ASUS P8H61-MLX3 PLUS 主板,能点亮。但后置USB不能用。打对地阻值正常,且供电脚有5V.前置USB口是可以用的。进系统后发现网卡也不能用,请教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先修网卡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  先修网卡    网卡修好  usb可能就自动好了

网友:
我这就有一台,是P8H61-M LX3 PLUS REV1.00的,系统中可以认到网卡,但是插上网线灯不亮,与之焊接在一起的两个USB口也不能用,准备换网卡芯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