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 版号k43ly独显坏了可以改集显么,i3的。

楼主(2016-08-08):
华硕X84H  版号k43ly独显坏了可以改集显么,i3的。大家说这个可以改集显么????弄掉供电没亮,,,,

网友:
这个改不了的,独显坏了换芯片不行吗?

网友:
我也在寻找办法 主板显卡部位进水 了   无法使用

网友:
应该改不了,CPU核显供电电路压根就没有设计,还不是那种留了位置没有装原件的

网友:
这款改不了把   NV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