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电流0.2左右掉电重启

楼主(2016-08-08):
如题,不开机,未发现进水,刷BIOS无果

网友:
CPU电压之前有电压没出来,刷什么BIOS

网友:
最起码要先量下各路电压正不正常吧

网友:
查电路,电压都没出来,看看有短的不?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电压都没出来吧下个图纸查查

网友:
看电压是否都出来了呀,如果都出来了再刷BIOS呀

网友:
虽然有的机器bios实惠影响触发 可是也不能上来就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