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5A短路求助,已找到短路点

楼主(2016-08-08):
图中右上脚,pl901电感短路了,导致接上可调电源5a短路,卸下来测试不短了,但是开机电流0.44a ,大神这个电感容量是多少啊???

网友A:
这个是滤波电感本身就短路,不会是因为他大短应该是其他原因(电容短路的多)

网友B:
这个电感上有两个地方。你仔细看看

网友:
看这个节奏是去显卡的。

网友C:
用烧鸡啊  直接找到短路点

网友D:
这是电感后面的电路短路啊,直接烧机吧,楼主你这技术还得加强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电感后面的电路短路啊,直接烧机吧,楼主你这技术还得加强学习啊

我是兼职呢,大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烧鸡啊  直接找到短路点

怎么烧?大神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感上有两个地方。你仔细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滤波电感本身就短路,不会是因为他大短应该是其他原因(电容短路的多)

这样啊,哎,技术不行

网友:
短路的话直接烧鸡吧,悠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烧?大神教教我

先限流1-2A吧,然后直接插电,手摸看看哪里发烫,就先干哪里,如果还是摸不到发烫的地方就适当加大电流,如果是公共点的隔离MOS管发烫的话那就要跳过公共点来烧了,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烧鸡大法好!怕烫,来点保鲜膜!哪里不会点哪里!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这种不好修呀

网友:
电感不会短路的  大兄弟

网友:
悠着点烧

网友:
烧机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感不会短k路

谢谢,现在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师傅哪个是上下管呢?

好吧,你连上下管都不知道就不要搞了吧,建议送修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直球不行 就只能更换芯片了  AMD的东西温度低点

网友:
平常都是电容短路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电感装好 把电压调小摸摸别的位置

上管击穿了

网友:
没烧 机过,菜鸟一个

网友:
不清楚路过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