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不打算修了 还是发个帖作纪念吧

楼主(2016-08-08):
接到机器检测发现是短路 为了确定故障大小先修修吧(这故障可大可小)公共点短路 烧鸡 发现是内存供电的上管的电容坏了 去掉后阻值正常 上电 发现大电流  心想不对 还是去掉cpu,内存 比较好 再测!阻值正常了 心里就是咯噔一声 最后发现cpu挂了 再后来发现内存供电上管穿了 取了后就正常了 再测了下其他供电阻值 没发现问题 然后就报价了 客户同意维修后 然后就开干吧 对了 机器型号是戴尔n4010  换了一组供电管后上电 待机还是偏大  恩恩 3 5v的芯片发烫  戳了戳 线性5v阻值不对  继续烧 嗯哼 原来内存供电的芯片也挂掉了 换了后再加点 还是偏大 继续戳 发现充电芯片检测前级的引脚阻值偏低(恩恩 二十几欧吧) 换掉芯片后 阻值正常了 再上电 不过内存............ 戳了戳内存槽 其他都没问题 就复位不对 只有0.2v 信号直接连接到了cpu上(换的新cpu 其他机器上测试过能亮) 先刷bios吧 刷了几个桥的还是没变化 想了下以前好像遇到过要两个刷同一组资料才好的  那就刷吧 刷了还是一样 那就查查cpu的信号吧 H_PWRGOOD PM_DRAM_PWRGD H_VTTPWRGD PLTRST# H_CPURST# CPU_PLTRST# R R 这些信号都正常  PM_SYNC H_CPUDET# 就这两个信号没电 H_CPUDET#这个信号暂且不知道是什么 就没管 先在网上看了看PM_SYNC的帖子 没找到什么建设信的意见 基本上就是桥和Bios 后来在查看H_CPUDET#这个信号的时候发现图纸上有时序 而且还提到了这个信号 搜索了下是链接到ec的 开机测信号发现没电  那么.....先撬这个引脚吧 电流只能到0.6几一秒后掉电 桥这边还是没电 ec开机这边发现还是没电 偶然发现待机有3.3 开机便没了 那看来这个信号就是这样的 把引脚焊回去后电流就上去了  这个也只能放一边了 (额 内存早换过了) 没办法找了个旧桥植珠 换上去 啊呀 还是一样没变化啊 我勒个去 想了想....也没其他的办法了 不过又想到以前bios的电阻阻值不正常 引起过cpu集显电压不出来 那就查查吧 不过显然是没结果的 阻值都正常 取桥的时候也测过bios到桥的线路是正常的 心想这么多事都做了 也不差一点点 那便在盒子里找了个ec换上 电流....依然没变化  电压上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有cpu集显电压有点不正常 图纸上标的1.05v 实测只有0.99左右 不过打了下波形 并没发现什么异常 取下cpu 电压1.05v 那....也只能略过 (cpu的电压都自动调节的) 诶诶 放弃了吧 平时都懒得写帖子 这次是正搞郁闷了 需要抒发下郁闷

网友A:
这么多字密密麻麻的 有图就好了看着头晕

网友B:
这样就放弃了,晕

网友C:
发帖做纪念也发太多了吧

网友:
看着都头疼呀 这维修过程  放弃就放弃吧

网友:
这帖子就像经书一样,一点想看下去的欲望都没有,放弃省心

网友:
看字就已经头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字密密麻麻的 有图就好了看着头晕

哈哈 没在老师那里学到标点符号 拍照上传什么的太麻烦了 所以我很少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放弃了,晕

能想到的都弄了 没法 也没查到相关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帖做纪念也发太多了吧

没办法太曲折

网友:
字真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