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迪Q5改装3GMMI拆装教程

楼主(2016-08-08):
奥迪Q5改装3GMMI拆装教程

  多媒体交互系统3GMMI,是一种新型的操作控制概念,3GMMI在一个显示屏和操作系统中,融合了所有信息娱乐部件的操作。通过精简控制器,并执行统一逻辑,3GMMI可以迅速、方便、直观地使用大量的功能和技术。下面给大家带来了奥迪Q5改装3GMMI安装教程,以供参考。

奥迪Q5改装3GMMI 图1

  一、奥迪Q5加装3GMMI后的主要功能:

奥迪Q5改装3GMMI 图2

  存储:奥迪Q5的3GMMI的行车电脑使用了英伟达(NVIDIA)显卡来以对3GMMI系统提供支持,加上内置的40G硬盘,对多媒体有很好的显示和存储作用;

  娱乐:操作收音机和CD/TV;通讯:电话操作;信息:检索交通信息,设定导航系统动态路线设置;

  控制:车辆设置和信息娱乐组件设置。类似宝马“iDrive”智能驾驶控制系统“intelligent-Drive system”。

奥迪Q5改装3GMMI 图3

  二、奥迪Q5加装3GMMI的主要特性:

  在操作各种信息娱乐组件和控制车辆设置时,驾驶员只需记住四点:

  菜单位于中控台上方的液晶显示屏内,在中央旋钮周围还设置了4个模块的操作软按键。在该控制面板的两边,除了用来退出菜单的返回键之外,还可以通过八个功能键,选择各种主要功能。

  旋转和按下控制按钮,选择并激活子功能,多媒体交互系统显示屏的四个角分别对应四个控制键的当前功能,用中央旋钮去选择和选定其中的内容。比如驾驶员只需按下“返回键”,即可返回上一级菜单。

奥迪Q5改装3GMMI 图4

  奥迪Q5平台3GMMI的安装:

  更换:更换3GMMI操作系统需要同时更换车载显示屏、多媒体控制主机、GPS模块、网关、导航天线、FM收音机调谐器、控制单元连接光纤线、MMI控制面板.

  PS:本次分享的改装案例另外加装了副厂的倒车影像和UG的高音喇叭。

  奥迪Q5安装3GMMI的各项拆装操作过程:

奥迪Q5改装3GMMI 图5

奥迪Q5改装3GMMI 图6

奥迪Q5改装3GMMI 图7

奥迪Q5改装3GMMI 图8

奥迪Q5改装3GMMI 图9

奥迪Q5改装3GMMI 图10

奥迪Q5改装3GMMI 图11

奥迪Q5改装3GMMI 图12

网友:
奥迪Q5改装3GMMI 图13

奥迪Q5改装3GMMI 图14

奥迪Q5改装3GMMI 图15

奥迪Q5改装3GMMI 图16

奥迪Q5改装3GMMI 图17

奥迪Q5改装3GMMI 图18

奥迪Q5改装3GMMI 图19

奥迪Q5改装3GMMI 图20

奥迪Q5改装3GMMI 图21

  激活:将VCDS插头插在方向盘左侧下方的诊断接口上,连上笔记本电脑,在VCDS界面选择Select按键(模块选择)---直接键入5F(信息电子模块),对各项内容进项激活,3GMMI的各项才可以正常使用。

奥迪Q5改装3GMMI 图22

奥迪Q5改装3GMMI 图23

奥迪Q5改装3GMMI 图24

网友:
我想问,这样改装以后.买的保险会有什么后果.有什么情况保险不会理赔的?

网友:
自己的   还是给别人改?  收费多少?

网友:
这个厉害,奥迪q5都可以改装3G MMI第一次见.以后修车也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