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N78GM3 CPU供电主板12V电压只有5.5 求指教

楼主(2016-08-08):
(无正文)

网友:
12V电压都那么低的,你什么高级电源还不保护,还能有输出

网友:
12V供电 不点开机键电压也只有5.5V???电源坏了吧?

网友:
查一下5VSB待机双路供电管是否有问题,导致G极12V与5VSB击穿 了

网友:
所以才会导致待机时,小4口有供电的原因

网友:
没按开关就有5.5v电压  那是串压了啊   查下12v很紫5v的共同点

网友:
你万用表有问题吧

网友:
看看ATX的12有没有直接飞

网友:
电源坏了  或者万用表打飞机了

网友:
直接不接4P看下是否还是有电压。

网友:
万用表换个电池再试试。

网友:
可能是测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