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们 快点帮个忙!

楼主(2016-08-08):
手上有一个6sp  经常进系统   但是烫热得很   cpu和电源ic  烫的很   量了电源输出的全部电压的对地阻值 PP_CPU 和 PP_GPU 意外其他的经常  PP_CPU   10欧,   PP_GPU    20 欧   是不是 经常  。  请求  快点帮个忙。。。。

网友:
取了电源再测量还是很低的话CPU有问题

网友:
阻值正常的

网友:
10 欧  20欧 基本上是接地的情况了,线路肯定有问题,你目测下 是不是 这两路供电上的元件 或者滤波电容 电阻之类的有掉皮 或者 发黑现象,CPU 和  电源IC烫 不见得一定就是 这两个的问题,取下电源IC,测量IC焊点,输出 CPU  GPU电压的,如果阻值恢复正常,就是电源IC要换,如果阻值还是这么低,那就要处理这两个线路甚至CPU

网友:
你测量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