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1G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8-08):
V5-471G  11309-2    不触发  待机3.3  5V正常   RSTRSM有3.3   PRWBTN  也有高电平   按开关有高低高   求大神告诉什么问题  BIOS刷了   南桥加焊了   是要更换南桥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不出S5 .S3 吧。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先查查南桥的RTC电路

网友:
最好先查一下RTC 电路

网友:
应该跑下线路看下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换桥前查下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手上有一台,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的。

网友:
触发条件都满足的话。再换桥

网友:
看看南桥条件都满足不!!应该是南桥这边的问题!再看一下bios到南桥看看有不有断线!!

网友:
强悍·学习学习 必须进步

网友:
RTC查一下,不行就果断换桥吧

网友:
查下是不是南桥待机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