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被高大上的名字忽悠了,告诉什么是激光投影机

楼主(2016-08-08):
不要被高大上的名字忽悠了,告诉什么是激光投影机

  对于激光,人们并不陌生,日常生活中的激光唱片、激光打印机,舞台演出中的激光灯具,医学上的激光手术,工业上的激光切割,军事上的激光武器等等,太平常不过了。激光类的产品很多,最普遍的应用就是光驱和激光打机。最近这几年又渐渐火了一个激光投影机,这其实不一个新鲜的东西,早很多年就有了。下面小编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什么是激光投影机!

激光投影机 图1

  一、投影机分类及原理

  投影机的种类很多,从工作方式上来说,现在市面的上的投影机,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LCD投影机,二是DLP投影机。至于CRT投影机,因为早巳被淘汰,这里就不说了。

  1、LCD(液晶)投影机

  投影机利用液晶的光电效应,即液晶分子的排列在电场作用下发生变化,影响其液晶单元投影仪的透光率或反射率,从而影响它的光学性质,产生具有不同灰度层次及颜色的图像。由于LCD投影仪色彩还原较好、分辨率可达SXGA标准,体积小,重量轻,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是投影仪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按照液晶板的片数,LCD投影仪分为三片机和单片机,而单板投影仪的机型已经很少,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三片机。

激光投影机 图2

  液晶投影机中的光源一般是金属卤素灯或UHP(冷光源),发出明亮的白光。单片式LCD就是先利用LCD成像,再将经过汇聚等处理成光束的投影灯的光,穿透LCD将图像投射到投影幕布上。

  三片式LCD,是基于光的三原色原理,经过光路系统中的分光镜,将白光分解为RGB(红色、绿色、蓝色)三种元素颜色的光线。RGB三种颜色的光线分别精确的穿过三块LCD液晶体。这样每一块显示器,就会投射出一个单颜色的画面,最后由一块聚光镜将三片LCD的图像精确的重合起来,形成彩色图像。

激光投影机 图3

  2、DLP投影机

  DLP是英文Digital Light Processor 的缩写,译作数字光处理器。DLP以DMD(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数字微反射器作为光阀成像核心器件。一个DLP电脑板由模数解码器、内存芯片、一个影像处理器及几个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组成,所有文字图像就是经过这块板产生一个数字信号,经过处理,数字信号转到DLP系统的心脏——DMD。光束先通过一高速旋转的三色透镜,这个透镜被称为色轮。色轮一般由透明(白)、红、绿、蓝四种颜色的透镜组成。每种占四分之一圆面积。在色轮高速旋转时,在某一个时间段时,光束只有一个颜色,这样就在时间上对白色光进行了分色。然后光被投射在DMD上,当色轮转到某一个颜色时,DMD就显示某一单色的图像。由于色轮转速非常快,所以人眼无法察觉到,最后通过光学透镜投射在大屏幕上完成图像投影。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某一个极短的时刻,DLP投影显示的只是单色图像。

激光投影机 图4

  DLP的核心DMD是由许多个微小的正方形反射镜片(简称微镜)按行列紧密排列在一起,贴在一块硅晶片的电子节点上形成的,每一个微镜都对应着生成图像的一个像素。每一个小反射镜都具有独立控制光线的开关能力。小反射镜反射光线的角度受视频信号控制,视频信号受数字光处理器DLP调制,把视频信号调制成等幅的脉宽调制信号,用脉冲宽度大小来控制小反射镜开、关光路的时间,在屏幕上产生不同亮度的灰度等级图像。这些微镜面以每秒5000次的速度转动,反射入射光,经由整形透镜后通过镜头投射出画面。

激光投影机 图5

  因此DLP可以被理解为时间式的投影机,先利用色轮在时间上分色,再利用单位时间内微镜的开关次数来确定图像的灰度。DLP投影机根据DMD反射镜片的多少可以分为单片式,双片式和三片式。但是多片DLP价格一般非常高。

  二、什么是激光投影机

  LCD投影和DLP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投影灯寿命太短,一般只有2000小时。基于有些高亮度的投影机,投影灯寿命只有区区几百个小时。

激光投影机 图6

  而所谓的激光投影机,其实可以理解为激光光源投影机。就是将传统的金属卤素灯或UHP灯换成了激光,就跟LED投影机是一个意思。LED投影机是将光源换成了LED灯而巳。

  在激光投影机中有红、绿、蓝三色激光。激光在机器内经过相应的光学元件和处理芯片的扩束后再透射到X棱镜将三束激光整合,然后再由投影物镜将整合后的激光透射到投影幕布上,完成整个激光投影机显示过程。因为其核心部件还是LCD或是DLP,所以其本质上还是LCD或是DLP投影机。只是将光源换成了激光。激光光源最大的优点就是寿命长,一般可以达到2万小时以上。这极大的降低了后期维护成本,但是目前价格较高。如果以后价格能降下来,是很有市场的,也是发展趋势。

  所以不要再被忽悠了,一说什么激光投影机感觉很高大上,其实应该叫激光光源投影机,最多在光源的控制电路上复杂一些而已。

激光投影机 图7

  当然还有一些人说,如果激光投影机的画面直接照到面部,会烧坏眼睛。我想说,这个您就多虑了。能灼坏你眼睛的光,照射到投影幕布也会非常刺眼的。通常只有把一束激光汇聚到一个很小的点内,才有可能有这么大的危害。而投影机里的激光光源经过扩束,单位面积的能量非常小了,与一般投影机一样,如果直视镜头肯定会刺眼,但是短时间内还不至于把眼睛灼坏。

网友:
只是LED的投影机。
正在的激光投影机是用激光的。
和LED的不能同日而语。
两个不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