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无1V2HT维修

楼主(2016-08-08):
点位图真不好修,还好有迅速维修,,下点位图花了10元,测量358的 1脚无电压,看2脚和3脚也没电压,在看HTEN的脚从桥出来也没电压,上BGA加焊桥,冷却后正常点亮机器

网友:
多上几个图,10块就能挣回来

网友:
单桥的板,NV的先加焊再说

网友:
我有块一样的板,点不亮的,CMOS电池漏电,不知是IO的问题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单桥问题出的多些

网友:
楼主,有这板子的点位图和打开用的软件吗?分享一下吧,急用

网友:
要学会共享,才会有收获呀

网友:
nv的桥 加焊用不住的  一般nv桥的板子 我都不修  修好也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奥是其他途径买的图纸,然后通过迅维平台按一定来售卖
估计迅维的图纸量也会大大增加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A:
加焊的我也是觉得不稳定 应该是加热了桥边上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的我也是觉得不稳定 应该是加热了桥边上的电阻

我是感觉如果是附带加热造成影响,那电容几率更大点

网友:
桥的通病

网友:
楼主咋不上图,学习中

网友:
现在的分越来越紧张了.

网友:
有图就好了,没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