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 通病处理 hpG42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8-08):
  提示温度高刷BIOS,开机进系统掉电看图。

惠普g42 独立ATI HM55 DAOAX1MB6H1 rev. a 桥bios原.zip

网友:
這發的也太不當回事了

网友:
不错是好用的

网友A:
高温掉电,是BIOS引起的问题吗?

网友:
这些奇怪的故障刷刷bios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温掉电,是BIOS引起的问题吗?

是的,已经解决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通病有待验证 希望bios是正常的

网友:
这种问题是通病?

网友:
高温掉电,是BIOS引起的问题吗

网友:
这款机器北桥 显卡问题多谢吧

网友:
通病高手有待验证吧

网友:
楼主这人太不地道了

网友:
有人验证过吗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吧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吧,,这个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导致这个现象的不一定能搞定哦

网友:
仔细点都是可以啊

网友:
温控竟然没有问题啊

网友:
BIOS 是修改过的? 还是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