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

楼主(2016-08-08):
g510  la-9641p 加点不显示   电流到 0.5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收清楚点

网友:
换CPU 了 吗?

网友:
供电都正常么,还是其他问题你这个写的

网友:
内存换一下看一看

网友:
求助请多写下测试数据便于他人分析

网友:
我也是0.5 什么电压都有 复位都出来了电流才0.5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2016-09-16):
同样问题,请问搞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