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无法充入电如何解决?

楼主(2016-08-08):
换了新电池都不能冲入,
充电只能充入50%左右,

网友:
华硕怎么都这怪毛病呢

网友:
主板 问题吧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先检测一下电池的系统管理总线到EC是否正常

网友:
查电池的系统管理总线信号!

网友:
电池匹配么?

网友:
没具体说华硕哪个型号,能充到50%电量的话单用电池能不能开机,尝试更新BIOS或检查电池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