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X 半小时定时掉电

楼主(2016-08-08):
客服拿来机器说是半小时左右定时掉电。开始测了下 确实是这样。BIOS刷了还是这样。 不知道从哪里查起。忘大师指点
掉电

网友:
这个示波器 伺候吧

网友:
是不是三代的机器,如果是,看看芯片组是不是HM70 NM70,HM70 NM70是不能上I系列的CPU。

网友:
呵呵,这种就是蛋疼

网友:
BIOS找个原厂的试试

网友:
遇到过。刷bios有好的

网友:
这个示波器

网友:
我也有这机器 坐等修好 说下

网友:
鲁大师测试下,看看掉电时候是多少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