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TM220M1液晶屏,有时正常,有时花屏,求教

楼主(2016-08-08):
三星ltm220m1液晶屏,有时正常,有时花屏(花屏时,顶部有一厘米是正常的),换了驱动板一样,查了屏线各路电压是正常,确定是屏上的逻辑板有故障,求教高手
三星

网友:
花屏的话 可以换下主控看下 如果不行 就难搞了

网友:
我也接了-个34的花屏,手上没备测试仪,不好判断故障范围i,担心屏坏,把仪器买回来,贴钱睡觉,感觉不划算,犹豫中。

网友:
屏坏了没有高手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