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e535卡系统log

楼主(2016-08-08):
   能正常触发   进pe卡在log界面  进系统也卡在log界面  刷bios能好了  但是过一会 又出现了  加热bios又可以了 这怎么办

网友:
不会是U口导致的吧?

网友:
可能 是有什麼不太重要的接口短路吧

网友:
换个BIOS芯片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本身坏了

网友:
高温掉电,是BIOS引起的问题吗

网友:
取掉硬盘试验过没有呢?

网友A:
外设那些的都取掉了   没用    加热bios芯片就好  但是一会儿又出现  我也怀疑芯片问题换了   还是依旧  我想会不会是我加热bios的时候同时给桥显卡加热了   因为这三个芯片很近   下班回家在分析出来  明天加焊  桥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那些的都取掉了   没用    加热bios芯片就好  但是一会儿又出现  我也怀疑芯片问题换了   还是依旧  我 ...

这个机器风险很大。全黑胶!然....FCH 显卡 一个BIOS芯片的距离!很容易加焊显卡死FCH 加焊FCH死显卡 隔热一定要做好

网友:
一般桥会导致卡Logo

网友:
刷bios时加热到其他元件了

网友:
此机器已经修复   我加焊了 桥显卡 都没有用 换 bios芯片 数据也没有用 最后设置下bios就神奇的好了   我吧显卡禁用了  在启用就好了  太神奇了  当时那心情简直不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