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C 主板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08):
华硕P5QC 是有DDR2 DDR3两种内存都能支持。开始主板触发不跑码,更换BIOS边上822电阻 跑码88 80 ,又刷了BIOS,跑码 D3代码  上DDR2内存 跑码E1。前几天修过P5Q 跑E1代码,北桥问题。就换DDR3内存 。正常亮机。

网友A:
上三代内存 就不用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三代内存 就不用换桥了?

估计是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BOIS我那张刷上去也好了

网友:
过渡主板啊。带2个内存支持。

网友:
我没有看明白  二代不能用  三代能用   我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吧!表示不加分

网友:
北桥问题不换北桥换成三代内存这样能用了但是不稳定用不久吧

网友:
多灾多难的主板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没有想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桥 换内存?

网友:
这个会不会以隐患

网友:
有可能要返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