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20-3437-B完整上电时序,

楼主(2016-08-08):
谁有苹果A1466板号820-3437-B的完整上电时序,此机有亮灯待机电压正常有3.3V和3.42。但是电池BATLOW这个电压一直为低,LID.复位时钟都有,ACOK也正常,有谁知道为什么BATL0W一直为低?还有哪个待机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A:
没有检测到电池呀,看一下电池的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检测到电池呀,看一下电池的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有问题

有波形的,BIOS也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