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1u开机白屏

楼主(2016-08-08):
屏换过了  ,屏接口处个电压都测试了都有电压!求助中

网友:
屏线内部某根线断了?

网友:
学习一下,有没高手指点

网友:
是否排阻导致没有屏信号?

网友:
纯白屏?查下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屏线排除了吗

网友:
供电怎么样。

网友:
屏接口电压正常是说主板上的还是屏上的啊?换了屏就看看屏线咯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A:
主板显卡有问题也会白屏哦,外接能否正常显示

网友:
搞好了吗 ?

网友:
已经修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显卡有问题也会白屏哦,外接能否正常显示

外接正常的 已经修复好了  lcds3.3v供电一会有一会没有 我直接断开那条线  飞了个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