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版主 这个是怎么回事,江苏盐城电信

楼主(2016-08-08):
版主 这个是怎么回事,江苏盐城电信

网友:
这几天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正常现象 不必惊慌

网友:
以前没碰到过,网站端口不放开了?

网友A:
楼主,操作时候不能太频繁,一分钟不要超过30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操作时候不能太频繁,一分钟不要超过30次。

表示我也遇见过 打开论坛 第一次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出现类似故障 过一会再试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页面搜索就好,我就是这么整的

网友:
第一次也会有这种现象   可能是网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操作时候不能太频繁,一分钟不要超过30次。

一分钟30次 ?没那本事

网友:
多搜索几次呗,总有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