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楼主(2016-08-08):
CF-G6-MX不上CPU电压常 只要一上U CPU的下管电压立马拉低到0.6V  求各位大神们

网友A:
下管电压   下管哪个脚位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管电压   下管哪个脚位的电压

下管D脚的电压一上U就被拉低到0.4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管D脚的电压一上U就被拉低到0.4V了

这样的话也不是说被拉低了  也可以说上u后 cpu供电就没了   没上u的时候 没有vid   上了u  vid不正常也是这样

网友:
还是CPU供电这一块的问题,着重查下CPU供电的条件

网友(2016-11-29):
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块一样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