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各种机型电视出现自动关机的检修办法

楼主(2016-08-08):
最讨厌看电视的时候自动关机了,那种时候会让人抓狂的。但是,基本上每个品牌的电视都会出现自动关机的现象。今天,小编就为大家罗列了TCL电视几种机型的检修方法。

机型TCL 2513UI:
检修:测试+B无输出电压,电网电压235V且不稳定,考虑到用户电网电压可能会产生不稳电压过高 而保护关机。外电压过高可能产生自动关机,检测脚由IC801 11脚与⑩脚完成,R804与R805产生压降取样。于⑩脚,试放R805电阻阻值,将R805由原12K改为4.7K后,故障解除。

机型TCL L46E64:
检修:经测量发现正常开机后,次机电源板输出24V电压只有21V左右,过大约半小时后电压持续降低,最后24V支路停止工作,背光熄灭。检查24V 的稳压电路,更换IC106 IC101,以及测量取样反馈电路均未发现异常,后仔细分析稳压部分,发现断开CS114后电压正常,测量发现此电容漏电,更换后正常。

机型TCL AT25286:
检修:测主电压,无输出。电源用TDA16846,测其各脚电压,当测(10),(11)脚时,电视突然正常。(10)0.8V,(11)4.2V,过10分钟突然又关机。测(11)依然正常,且电压在4.0V左右摆动,当到5.0V 左右时又关机。仔细分析,市电正常,(11)电压变化只有R803,4.7M欧引起。取下R803,用万用表测量,4.5M欧,用焊烙铁加热,其阻值不断变小,更换R803,不再出现自动关机现象。

机型TCL 9625B:
检修:该机具有电网电压自动检测功能,电网电压过底、过高都会有字符提示,并适时自动关机。从该现象来看,有可能是内部菜单中有关电压检测的数据未 调好,或机器中有关电压检测电路中有零件损坏。本着从简到繁的原则,先打开内部菜单调数据入手,找到00项主菜单页再找"power low" 及"power high"项,当分别调整"4"和"14"时,退出内部菜单后按"显示"键显示"电网电压220V“ ,就OK了。

机型TCL HID29A81:
检修:重点查保护电路。量B+电压正常,数字板的场脉冲VP有0.015V正常,IC301的25脚(X射线保护 )电压为0.03V正常,换IC301(STV6888)后,自动关机的问题解决 .行幅大,量枕校电压有27V(正常为18V),断开R429,D401端电压有10V(正常为60V),查发现S校正电容C416(224)一端假焊,补焊后,开机声图正常。

机型TCL AT21189B:
检修:测得主源电压为130V正常,IC201 OM8373的一脚为高电位3.5V,已保护关机,供电3.3V电压正常,无8V供电输出,检查时钟振荡复位场正常,怀疑记忆IC202解码IC201不 良依次更换故障依旧维修陷入困境,后来仔细检查行场扫描电路发现R312为100欧电阻变为无穷大(图纸标为100欧实际装为82K),更换一个82K电 阻后一切正常。

机型TCL HID29158HB:
检修:初步判断故障在电脑或是存储不正常,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关机前的瞬间光栅变成半幅图象后待机,怀疑存储坏,代换无效,怀疑场电路有故障,检查场电路未发现问题,进一不查场振荡输出电路发现TDA9332的1脚过孔阻值变大,用导线连接后故障排除。

机型TCL AT25211:
检修:开机测主电源正常,怀疑场保护引起,经检查发现R305阻值增大,更换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