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93839 OPTIPLE 7010

楼主(2016-08-08):
  DELL E93839 OPTIPLE 7010 上电自动开机 不跑码 CPU 无供电  这个主板有通病吗 指点

网友:
顶其,现在我也遇到了这个故障,没有图纸

网友(2018-06-26):
我这边有2台,一台不触发,一台转转停停的

网友:
楼组有修好的没,刚好也遇到了一样的板子

网友(2019-04-17):
你好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 其他供电正常 就没有CPU供电  你们修好了吗

网友:
我的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重新启动就无法开机了。BIOS放电又可以开机,这是什么问题?难道每次用电脑都要先放下电

网友(2020-10-21):
有没有修好的

网友A(2021-08-16):
更换UP11基本都可以解决

网友(2023-06-30):
引用 网友A:
更换UP11基本都可以解决

UP11是啥?在哪里?

网友(2024-08-06):
同问,UP11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