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关机前的残影(残影会变)

楼主(2016-08-08):
hkc液晶显示器ips屏!PE下做系统的时候可见浅浅的残影是win7的桌面,做完系统进到win7可见残影是pe下的ghost界面……!总之就是会变化不是烧的那种固定残影……!第一次见比较神奇,有没有大虾遇到过,是信号版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这个因为是给客户做系统遇到的,客户并没有在意所以目前没有修!
win7

网友:
克服让白屏静置

网友:
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可以解决吗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不太好修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跑过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