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C 掉电 求解

楼主(2016-08-08):
ASUS K42JC用电池开机完全正常  只要一插电源掉电    点裸板单用电源电流跑到0.75左右掉电  偶尔次吧单用电源开的起来   用电池每次OK   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的吗?  求解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 你从迅维网搜索 不用等回答的

网友:
布吉岛,要么按着楼上说的做吧

网友:
ASUS就换主板吧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了  谢谢各位朋友    问题出在CPU供电电容上面     他原本只有2个470    我在给他加了2个330的  现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