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赿5520小修

楼主(2016-08-08):
今天上午一个客户送来一个DELL的本,说:黑屏可能里面的线断了。被他自己折开过,我接过来一看按开关有两个灯亮,屏是黑的。就折下电池,用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7A按下开关后电流0.014瞬间又掉回0.007A.所以就报价开修,在无意间看到EC与桥之间有一小处发黑的,就用放大镜查看是一两个电容引脚有点发红。于用表一打阻值0,我想一个大的与一个小的并联大多是小的搞不过大的,所以折了就不短了,没有技术含量请别拍砖!上个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
学习啦,dell 灵越560s学习经验

网友:
大的电容搞死小的电容??? 有什么根据啊。。。 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电容跟电容还干架吗?

网友:
电容短路烧坏,一般外端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眼神真好,就是不大理解电容也要打起架

网友:
上次遇到个电容漏电  REF冷机不开机  热加了后才开机的

网友:
咋判断电容是否漏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