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上没有这个主板型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8-08):
比如说A55M-S41,V星的官网上根本就没有这个型号,也没有这个主板的相关资料可以下载。
既然是官方网站,有技术支持的义务,可你看连型号都没有,可以说官方也是二逼,骗人的。

网友:
有好多品牌的官网上都找不到主板型号,敷衍民众。

网友:
这板子是给日本品牌机代工的   BIOS可以直接刷A55M其他型号的

网友A:
什么故障啊   是不触发吗  如果是得话 直接换io   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啊   是不触发吗  如果是得话 直接换io   通病了

io坏的这么多啊

网友:
可能是代工的 也可能是网吧机
都遇到过其他的主板厂家是网吧机
要刷好多次搜索才找到对应型号
隔几天去找又找不到
最后干脆把对应型号的网络连接保存下来

网友:
这么夸张,BIOS这么容易坏

网友:
为什么我总碰不到

网友:
会不会是太旧了删除了

网友:
嗯 在家里修这个板 修了5块 都是不触发  换了小io就好

网友B:
V星的 请周1-周5去下,周末关闭

网友:
在他台湾官网上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星的 请周1-周5去下,周末关闭

还有这说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啊   是不触发吗  如果是得话 直接换io   通病了

是不过内存哦

网友:
好多都没有的我好想骂那些厂商

网友:
我也碰到过,有时这个官网没,其它地方的官网可能有,或者论坛有

网友:
板上有没有4位数的编号?V星的大部分有数字编号的。

网友:
不是给国内代工的?

网友:
试试http://tw.msi.com 台湾V星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