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HK5MB6F0

楼主(2016-08-08):
SONY SVE151C11T 板号:DA0HK5MB6F0 MBX-269

SONY MBX-269 QUANTA DA0HK5MB6F0 REV F 独显 刷机测试100%OK.zip

网友:
你那机器什么问题呀?我这个用电池正常,用电池电源一起掉电,只有电源没有显卡和CPU电压

网友:
修好了,用电源的时候没出显卡1.8V-GPU电压,15角EN为0.9V

网友(2016-09-23):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16-11-09):
你们下载了行么?

网友:
你这BIOS刷了时亮时不亮

网友A(2017-10-07):
有没有下载刷过的朋友吗,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下载刷过的朋友吗,是不是好的?

李书一块的吗 没问题 你下吧;‘’‘’‘’‘’‘’‘’;;;;;;

网友(2017-12-04):
下载试了 可以亮机 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2018-05-26):
楼主BIOS ok,刚刚下载测试验证。
非常感谢

网友:
下来试一下我的本来是不加电的刷了两个,一个刷了还是不加电,一个加电不开机

网友(2019-07-20):
正好用上  谢谢

网友(2022-11-07):
刷此BIOS,一次亮机。原来故障是电流1.2和1.08死循环,换内存走内存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