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奇葩板层短路,用适配器壳开机,进系统能检测到电池,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6-08-08):
戴尔售后发来2台戴尔机器,一个N4030,一个N4050,前者大短路,已经修好,N4050是进水导致不加电,经过清洗加焊,测量发现充电管理芯片PU4005,12、13脚已经烧断,把其焊掉发现板曾已经烧断,从新铺焊盘,换上新的芯片{时间太紧没拍照大家多多见谅}。上电开机,电流跑的很欢,亮机。{对自己的焊工十分自信}就装机了,吧电池装上,又插上适配器,{习惯性}进系统色是一切正常。第二天早上到店里想着再试试机,结果发现用电池不能触发了,插电流表很正常,无奈的拆机吧。测BT+发现4欧!短路的节奏啊,{以为是小问题,找到短路点很容易}

吧PR4016去掉 测量两端还是4欧,当好时就不自在了,再把PL4001去掉测两端,后继短路i,前级正常,那就查后继吧,用烧鸡大发,半天后没有那个原件热的,我的线倒是热了,索性把电容都去掉,故障依旧。测得PG4009和PG4010都是4欧,难道是PU4005的12、13脚对地连焊了?
[
无奈 去掉换新的,结果还是短路。原件几乎去掉完了,突然想到是不是板层短路,因为以前修过充电处板层短路引起啸叫的故障,用手术刀把过孔的地方隔断放一边,测量果然只有过孔处短路,再量电池接口,也短路。无奈把接口焊掉,把正极2针脚折弯不焊,用线把所有元件连起来

装机再试,充电,放电都正常了,维修完毕

网友:
修机经验不错啊

网友:
恩,基础很扎实,夹层短路还是比较少的(进水除外)。

网友:
很经典的维修,思路很好,没走多少弯路

网友:
感谢分享,分析得不错

网友:
这种板层引起的短路很不好查……鼓励发帖 已经加分